杂牌电源,短接绿线,风扇转一下就停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7-09-10):
杂牌电源,短接绿线,风扇转一下就停,是什么原因?
短接后,又可以短接,风扇转一下就停????

网友:
有的电源需要负载,另外,就是保护了

网友:
有没有人帮解决一下啊|?|||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测量5v sb 电压是多少v 测量各输出对地电阻是多少,是否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短路,过压,都会造成电源控制芯片保护,造成电源停止输出,一转就停。

网友:
短接有反应,说明待机5V是有的,那就查下供电12V 5V 3.3V是不是有问题。要打开先目测,然后就是测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