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下载]
u盘启动 老是重建引导怎么回事

楼主(2017-09-10):
为什么啊  大家有这个毛病吗?有时候好几次都不行啊   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重新做个启动盘,有可能是你的启动项没有改对

网友:
用大白菜吧。。大白菜的比较稳定

网友:
你是说装的系统经常红屏么,要修复引导才能进系统么?

网友:
你U盘是啥牌子的。有的分u盘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