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植球成功率高不高

楼主(2017-09-10):
cpu   cpu植球成功率高不高  收一块带cpu的坏板多少钱

网友:
带u的坏版也许U也有问题了 植球熟练后不难

网友:
成功率高不高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手法 要是不熟练的话就多找几个坏的练练手  跟值普通的南桥一样 没啥难的

网友:
植球多练下就可以了,焊功都是慢慢练出来的!

网友:
别灰心,急不得,多练练手,总结经验 你一定行!

网友:
这个就是要靠多练习,熟能生巧

网友:
只能说因人而异,各人的手工都不同,越是熟练成功率越高

网友:
植球多练几次就熟练了,坏板一般都是cpu坏掉了

网友:
我几乎不重植CPU,都是直接换,还有南桥。显卡就会重植。

网友:
集成的U不会爆珠, 如果U本身坏的那就只能更换了,,,我植过的U一般来讲都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