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刷机反复重启进进度条

楼主(2017-09-11):
苹果6刷机刷过了,但是反复重启进进度条,有谁遇到过?

网友:
   上次修了一个小6  刷机过了。  第二遍直接进DFU模式。    USB控制芯片坏了。    你这种情况要么是硬盘有问题  要么是U2出问题了

网友:
用稳压电源开机,看一下电流到多少重启。

网友:
USB管理芯片损坏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种情况,主要是USB控制芯片的问题,应该是本体不良。

网友A:
先换USB管理。刷机都过了。应该硬盘没问题吧。 。没遇过。修好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换USB管理。刷机都过了。应该硬盘没问题吧。 。没遇过。修好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换硬盘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主挺倒霉的,刷下机竟然连硬盘也刷挂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硬盘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这也是硬盘问题,学习了。下次遇到换个硬盘试试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挺倒霉的,刷下机竟然连硬盘也刷挂了!

也是。做这行风险大。刷个机都能出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