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4-4580笔记本档LOGO

楼主(2017-09-11):
今修一台DELL笔记本14-4580笔记本,版号DAJW8GMB8C1 REV C1,开机显示正常,在开机进度条自检时候档LOGO,拆掉外设,最后判断拆掉硬盘后顺利自检通过,硬盘经检测是好的,进BIOS设置,保存,重启都正常,BIOS程序是没问题。该主板系南桥和CPU集成,最后果断加焊CPU,直接装板开机自检成功,顺利进系统,反复测试多次,没问题。

网友:
卡机是CPU问题不多见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南桥cpu集成 四代cpu都是南桥出问题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,下次遇到试一试,不过动CPU风险高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