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V5-473G 工厂的原BIOS

楼主(2017-09-11):
原本能开机死LOGO 刷了论坛上的BIOS后,加电到0.8马上掉电,再开机就0.2 不出复位,独立显卡电压,把备份回的BIOS也不行,确定没有掉件,没有焊接好,这些问题,求个原厂BIOS看看
显卡
掉电

网友:
宏碁Aspire v5 437G, 有上ACER 官網找?

网友:
来自: 甘肃
淘宝去淘一个,万能的淘宝什么都有

网友:
淘宝去淘一个,万能的淘宝什么都有

网友:
主板版号是多少呢 我一般找图纸和bios都是看主板版号

网友:
求BIOS程序最好是把板号也发上来也好超找的

网友:
淘宝找就好了 5块钱 小意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