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技嘉板BIOS自动更新工具

楼主(2017-09-11):
技嘉板BIOS自动更新工具,在WINDOWS下更新,很好用的

@BIOS gigabyte.zip

网友:
主板如果使用一切正常的话就没必要去更新了

网友:
这个只能够技嘉用吧,就是升级BIOS的专用工具

网友:
个只能够技嘉用吧,就是升级BIOS的专用工具

网友:
是的,只能技嘉主板升级BIOS用,在线升级的,方便

网友:
能进windows就不要搞BIOS了

网友:
这个工具官方的。方便升级。很不错

网友:
主板如果不能正常开机的话,又如何能自动更新?

网友:
进系统刷bios嘛,一般很少用到这个东西

网友:
  终于找到了  谢谢楼主

网友:
给有用的人,我觉得大多数人用不上,能用就行了干嘛升级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这种东西用的人一般不会多吧@@@

网友:
这个不错  我 要用用 、

网友:
主板如果使用一切正常的话就没必要去刷BIOS的啊

网友:
能进系统干嘛要去更新啊      买个编程器就好了

网友:
bios一般没坏更新什么呢?越更新新的版本越容易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