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&平板]
实地小白干亮A8全过程

楼主(2017-09-11):
            再过一个多星期就要毕业了,真的是不知不觉,时间过得好快,小小的总结一下,这两个月的学习之旅,从一个小小白到现在,感觉还是受益匪浅的,在实地这里,让我学到了我最想学的手工焊接技术以及理论知识,干CPU,还有很多等等,这是我的领域里,找不到的资源,去迅维报名学习,还是值得的。刚刚熟悉了迅维这个大家庭,也刚习惯了这边生活,却要离开了,还真是有点不舍,感谢迅维我的授课老师,也感谢迅维这个平台,让我认识了很多五湖四海的同行兄弟们,希望大家常保持联系,多交流,相互学习!好了,不哔哔了,忘了正事了,下面我分享一个,我在实地考核通过,干A8CPU成功亮机的全过程:
             这是我在华强北买的一块ID板,准备干它;  先把屏蔽罩取下来。

       1、除边胶:将风枪温度调到200度,风速2,先说下,除边胶需要注意的地方,刀片一定要薄,刀口不能太尖,稍微磨钝一点,刮的时候,不要太用力,太用力容易把板层刮露铜或断线,轻轻地垂直沿着芯片边缘,轻轻地来回刮动,刮胶需要一定的手感,生手建议找些料板,多练练手感,刮到你感觉不挡刀,这个时候,应该就刮得差不多了。
       2、刮完边胶后,撬CPU:由于CPU是带胶芯片,取CPU一定要先找一把合适的撬刀,刀口一定要薄,那样利于下刀到CPU底部去,先将风枪温度调到320,风速3,温度不宜过高,也不能太低,否则容易吹挂CPU ,这是以我的风枪温度,仅供参考,首先对CPU及四周进行预热,离芯片远一点,大概2CM的样子,然后再逐渐靠近芯片,均匀加热,吹的时候,四周多吹,中间适当少吹,吹大概40秒的样子,找一个利于下刀的位置,准备尝试着将刀片,看能否伸进,如果不行,继续均匀加热,同时撬刀也继续,轻轻地从边缘尝试着往里伸,(不需要伸进去太多,一点点即可),如果可以伸进,先不要急着撬,多试几次后,风枪要继续加热,用微小的力,轻轻扭动慢慢往上抬,直到取下芯片为止,取下芯片后,马上把芯片放在硅胶垫上,进行散热,同时用小风扇,对主板也进行散热。

          取下一看,我靠,掉了十几个点,请允许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。先不管了,等一下将焊盘除胶,清理干净看看再说吧!
         3、下层除胶:先在焊盘上,加点焊油和低温锡,将焊点整体都拖一遍,然后再除胶,将风枪温度调到220度,风速2,对芯片进行加热,吹到锡熔化,用平口刮刀,轻轻刮平整个焊盘,胶除完后,用吸锡带拖平焊盘,然后把芯片放到硅胶垫上,进行散热,此时,可以先不要清洗焊盘,因为后面还要处理中层的,处理中层要来回折腾,到时候还要弄脏的,尽量让CPU少受一次伤。
         4、分层:分层的方法,有好几种,我用其中一种为例,首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,固定住芯片,便于下刀的时候,芯片不跟着跑动,同时找一把4号刀片,用来撬上层,现在开始分层,先将风枪温度调至280,风速2,然后找到芯片上下层分离缝隙处,把刀片轻轻地卡在芯片角上缝隙处,不要动,手不能抖(稳住,我们能赢)  对芯片进行预热,然后慢慢靠近芯片,进行整体均匀加热,大概15-20秒的样子,刀片轻轻扭动,往上抬,即可轻松分离上下层。(注意:全程一定要温柔,细心,耐心,不能用蛮力,否则CPU会马上死给你看)

         5、中层除胶:先在芯片焊盘上,加适量焊油和低温锡,将所有焊点都烫一遍,拖平焊盘(注意:烙铁尽量避免烫到中间晶体),然后再开始除胶,先将风枪调到200度,风速1-2都行,加热CPU,待胶软化后,用手术刀轻轻刮平中层胶,同样刀不能太锋利,稍微磨一下,刀口要平整再刮,刀尖由里向外贴平,轻轻地剔除四边的胶,控制好时间,尽量不要吹太长了。刮平后,把芯片放到硅胶垫上进行散热后,用短小毛刷用力刷洗,然后再到显微镜下看一下, 是否处理好。(注意,刮锡时,不要削到边上的基板了,干CPU是个细心活,每走一步,一定要小心,小心、再小心,有一步没处理好,都有可能就无法亮机或CPU直接挂逼)
         6.中层灌锡:用植锡刀,取适量锡浆,在无尘布上轻轻按压,让无尘布吸出多余的焊油,在中层焊盘上,四边逐一用力往孔里压,用无尘布擦掉多余的锡渣,让每个孔的锡,保持均习,不能太多,也不能太少,用风枪进行加热,待锡浆融化发亮,锡球肯定会有大有小,没关系,用手术刀刮平,清理锡渣,吹亮锡球,在灌一次,重复二三次,目标效果是 中层锡球要均匀,不能连锡,锡珠不宜太大,不能高过CPU基板即可(处理中层是个比较耗时间的细活,一定要细心和耐心)

         7、上层除胶和植锡:先在焊盘上,加点焊油和低温锡,将焊点整体都拖一遍,开始除胶,风枪温度220度,风速2,用手术刀先将中间的胶先去掉,然后刀尖朝外,平刮四周的胶,刮完后,用吸锡带拖平,再拿无尘布盖在上面用毛刷,清洗干净,开始植锡,取少量焊油,在焊盘上涂上薄薄一层焊油,用钢网对准上面的每一个孔,直到全部孔位发亮,用弯镊子压着,不要动,用刀片取适量常温锡,把每个孔都抹上锡浆,用无尘布,把残留多余的锡浆都擦掉,然后用风枪将温度调到230度,风速2,整体吹一遍,再从角落慢慢移动,直到所有锡浆吹到发亮,变成锡珠就可以了,然后吹一口仙气,取下上盖即可。

           8、下层植锡:方法同上层基本一样,比较简单,就是下层面积大一点而已,我就不重复了,此处省略N个字……

        9、主板焊盘除胶及清理:前面说到,焊盘上有掉了几个点的,现在来处理焊盘看一下,先在焊盘上,加点焊油和低温锡,将焊盘整体都拖一遍,先将风枪温度调到220度,风速2,加热焊盘,待黑胶和锡熔化时,用刮胶刀轻轻地,刮掉黑胶,注意,不要把旁边的电容电阻刮掉了,像边上的胶,可以用刀尖刮,控制好力量,不要刮露铜了,除完胶后,用吸锡带拖平焊盘,清理干净后,用显微镜看一下,自己处理得怎么样,是否还有胶没刮干净的,经过仔细查看,嘿嘿,还好,掉的那十几个点,都是空点,虚惊一场,有几个连锡的,待会用绿油补一下,这种简单,只要焊盘不掉有用的点,我就放心一半了,继续干,哈哈……
         10、安装下层:先在主板焊盘上涂上薄薄一层焊油,将植好的CPU下层与焊盘进行对位,注意方向不要装反了,用风枪加热芯片,待芯片锡点融化下沉时,然后再均匀加热10秒左右,即差不多可以了。用风扇对主板散热,再用万用表测一下,CPU的所有供电,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,然后上电测试,经测试,没有对地短路,电流定在了88MA微微跳动,好,有希望,继续下一步……

         11、安装上层:在焊盘上涂上薄薄一层焊油,装上层需要注意的是,观察中层焊盘上是否有脏东西,对位不能偏位,保证每个点对齐,然后用风枪加热上层,待芯片锡点融化下沉时,然后再均匀加热10秒左右,OK,焊接完成,同样,要对主板进行散热,冷却后,装屏上电测机,电流一路小跑到1A多,基本正常,我靠,怎么没亮机?仔细一看,我日!苹果LOGO出来了,无背光(暗屏),估计是背光芯片吹挂逼了,找到料板,换了一个背光芯片,完美亮机!

             所以说吹CPU的时候,一定要特别小心旁边的背光芯片,极容易坏,望其它兄弟引起注意!每个人的干U方法,可能各有所不同,反正我就是这么干的,也有不足之处,但是最终效果还是达到了,我还是比较满意的,哈哈哈…… 好了,今天的新闻联播,到此结束,下次继续分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码字不易,求加分

网友:
真牛逼哈,我也想去学习学习,就是怕学不好!!!!!!!!!!

网友:
这手工真的厉害 看那cpu植锡出来很干净漂亮

网友A:
大神啊~~撬下来怎么不先除下层胶 再分层!!这样变形的几率小很多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啊~~撬下来怎么不先除下层胶 再分层!!这样变形的几率小很多啊。

嗯嗯,是的,已更正,多谢学长提醒!

网友B:
真牛逼。。想问一下楼主。。没去学之前是干嘛的。。???之前一直没搞过手机的吗?搞到我也想去学习一下

网友:
666,,,,听说跑水库就能干过.....

网友:
迅维培训出来就是牛,厉害厉害

网友:
谢谢分享,拆装CPu说得这么详细,又一个高手出师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真牛逼。。想问一下楼主。。没去学之前是干嘛的。。???之前一直没搞过手机的吗?搞到我也想去学习一下

要有兴趣。还有心理素质要好。不然扛不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有兴趣。还有心理素质要好。不然扛不住。

说的也是。。但年纪上了。。主要是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,不过焊油好像有腐蚀性。

网友:
手机现在很有 钱 图呀!!!……不知楼主原来是做啥的,能在那学的如此这般。咱都有些心动了,……。

网友:
我就是拆低盘不行唉

网友(2017-10-22):
这板子都要自己买吗,不是说实地给发吗

网友:
PHONE 全系列的 芯片底脚阻值。 谁有?求助PHONE 全系列的 芯片底脚阻值。 谁有?求助

网友:
一定要特别小心旁边的背光芯片,极容易坏

网友:
这个 做CPU 步骤 非常详 细 新手 易懂

网友:
你这个技术学了多久能到达你这个水平啊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