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求助,宏基进系统重启,要么蓝屏

楼主(2017-09-11):
宏基 E1-472  快进系统的时候马上重启,要么就蓝屏 0x00000d1,裸板测的,系统换硬盘重装过。有没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啊?

网友:
主板,内存,一万遍的一万遍的一万遍的一万遍的

网友:
进pe正常不,如果正常就是系统的问题,最好用原版的系统,和官网的驱动

网友:
先换一下内存试试看,如果再不行换个系统试试看

网友:
内存换了 没用 坎坎坷坷

网友:
楼主可以考虑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,刷下BIOS试试

网友:
进pe正常不,如果正常就是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刷bios看看,还有就是重新装下系统吧

网友:
先软件在考虑硬件,看看进PE系统正常不,正常安装纯净系统,然后驱动全部打官网驱动, 这样不行,考虑硬件,内存,硬盘,最好考虑主板。

网友:
内存换过了吗?用排除法一个个更换,找到问题

网友:
你看CPU背面有没有大电容呢,如果有就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