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问各位大佬6P的cpu供电有多少组

楼主(2017-09-11):
手上有一个6p进水的白苹果刷机4005,开机电流到100ma左右停住几秒后掉到0。测了硬盘供电3.3和1.8都正常,CPU不知道有多少组供电。求大佬解答

网友A:
我手上有两部苹果6都是类似的问题,电流从O到50左右再跳到100左右然后归零,反复循环,电压也从0开始跳变,除了VCCMan其它电压全部跳变,一部发到迅维后说要重植cpu,然后说是cpu问题判死刑了,还有一部放着还没动,哪天有空重做Cpu看看。

网友:
我想应该是Ap到电源IC的维持信号没有才会这样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有两部苹果6都是类似的问题,电流从O到50左右再跳到100左右然后归零,反复循环,电压也从0开始跳变, ...

老哥知道cpu有几组供电吗,我准备查一下cpu供电再取硬盘打值再干U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哥知道cpu有几组供电吗,我准备查一下cpu供电再取硬盘打值再干U

总共有11组供电,我想你这种情况应该供电都有。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查一下总线的阻值和电压

网友:
共11路供电。2路去硬盘。9路去U,带电感有6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