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17-09-11):
自己的iphone6通话时候别人听到声音小,免提通话就正常。
手机
抹掉了,话筒网也清理了还是一个样!这个是送话筒坏了吗,是不是要换整个尾插,买一个大概要多少钱?本人修电脑的手机比较少碰,请教各位手机大神了
手机

网友:
首先换尾插测试下,还是送话小的话换开机排线

网友:
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声音小的吗?

网友:
尾插拿货也不贵,20块钱左右,关键看你有没有那个手机渠道的配件商了

网友:
尾插先换,基带到U断线也会这样。。。

网友:
2楼正解 楼主没有尾插的话把开机排线拔掉再试。好了的话就换开机排线,还不行就换尾插

网友:
换一个话筒试一试呢 看看其他有没有问题,,,,,,,,

网友:
直接换个尾插再说吧,不贵的!!

网友:
是尾插的问题,上面的咪头坏了,换个就好,哈哈钱到手

网友:
换个尾插 一般就好了,修过很多这种问题的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