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21 7声报警

楼主(2017-09-11):
今天接到一台戴尔 14r 5421
笔记本
7声报警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求助大神
笔记本

网友:
换内存无结果 想问下 是不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在线等啊 ········ 有没有修过类似的 我记得 好像8声是显卡

网友:
可以先直接换显卡和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如果主板上屏线接口插好了就是显卡问题,重植。

网友:
是不是北桥问题 ,不过内存 也有可能是内存问题

网友:
之前遇到的好像是换屏幕好的。要么排线,您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 屏线 1

网友:
显卡 北桥 一般就这2个 还有屏线松

网友:
刷bios 应该能好

网友:
大多是北桥,,,风枪吹吹看,亮了就BGA开干,这种都是一次性生意,

网友:
屏线容易松 拆开屏重新插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