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Q470 暗屏

楼主(2017-09-11):
接修一台q470笔记本,没拆机都闻到一股糊味,问客户,说正常使用,第二天不显示!有待机,不触发!拆机。看到烧毁的位置,因为芯片已经糊掉,只能看出是个三极管!取下三极管三个引脚全部烧断一截!万用表测针脚1脚接地,是不是短我也不知道!找图纸,好贵10分(写贴为回本,哈)主板芯片无任何编号,也不知道是哪个管。只能再找点位图!竟然无这个点位!这咋办!看了论坛里一位大大,发的一个帖子,说q470c的点位可以用,就下载了他的点位图!(好贵10分)确实可以用,但是c的点位图和q470的图纸芯片编号不对应!一个都不同。连开关和ac口 BATT口都不对!这针麻烦!有总比没有强!慢慢对吧!看点位,确定是个三极管!和旁边的三极管几乎相同!旁边的三极管k84yo 去图纸里面搜,找不到呀!啥啥啥都找不到!慢慢的翻图纸,找到一些对比的基本信息,那就慢慢的,搜图纸,找q,一个个看,发现一个Q564 MMBT3904
看图纸定义那就上电测试引脚,与图纸的三号脚相同,2脚无电压,1脚短,1脚 烧鸡大法伺候,3v1a 正面正好有焊膏,冒烟了!手摸,没摸到!摸背面!电源接口处的1个电容短。取下测电容,确定短,再量1脚,正常了!随便找了个k72三极管,对比了下可以用!焊接上!测试1脚18.1v 2脚7v 3脚18.4。接屏亮!测试没啥问题!装机结束。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Q470C_XIDAN14 BA92-10429B BA41-01935A点位.rar

网友:
在上传个图纸,各位坛友。慢慢查,慢慢对。总归是有用的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三星Q470 .pdf

q470图纸

网友:
三星板子比华硕还烦,华硕好歹还能找找点位,三星基本上是找不到的,楼主厉害,辛苦了呀!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啊,学习了,一般人修不好

网友:
有图有点位     分分钟搞定

网友:
三星板子比华硕还烦,华硕好歹还能找找点位,修好就是好啊

网友:
三星这机器还能找到图纸· 关键是主板没标 不知道那个

网友:
三星板子比华硕还烦,华硕好歹还能找找点位,三星基本上是找不到的

网友:
是屏供电没有转换过来

网友:
三星的 没 点位图  是真的  不好修

网友:
不错,思路很清晰,学习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三星就是,没标记,没点位,图纸还少

网友:
三星基本我都不怎么会修

网友:
现在三星好少见的到了

网友:
技术真的是牛,一点点的对图纸都可以对出来,老司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就是,没标记,没点位,图纸还少

主要是三星自己生产板子没代工,所以没有图纸流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