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52z 5602 这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17-09-11):
s52z 5602  这是什么型号

百度  淘宝都找了没有

大神们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

线性5v短路   烧出来的

网友:
大神们都来看看   客户挺着急的     我也着急

网友A:
可能是音频功放芯片吧,你吹脱了看还有没有声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音频功放芯片吧,你吹脱了看还有没有声音

哥们不懂就不要乱说     你没看见他旁边的两个管子 还有电感     看焊盘也看的出来
我要是听你的  拿掉 在通电   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哥们不懂就不要乱说     你没看见他旁边的两个管子 还有电感     看焊盘也看的出来
我要是听你的   ...

不好意思,看错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VGA_CORE电源管理芯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可以看见芯片上面写的啥字母那些么,在查芯片的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GA_CORE电源管理芯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嗯嗯  是个供电芯片   只有个工厂的代码     没有芯片的型号    也没图纸    不修了   费劲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看见芯片上面写的啥字母那些么,在查芯片的PDF

s52z 5602  就写的这个   是工厂的代码     没有型号    整个板子上芯片都是这种代码
我就艹了    这也没图纸    让我怎么修   放弃了

网友A:
RT5602芯片可以代用的,可以试试

网友D:
看你图纸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啊 拆了看还短路不

网友E:
板号   多少  什么机器           好像挺新的        DDR4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板号   多少  什么机器           好像挺新的        DDR4

神舟游戏本    同行拿来的   就一块板
版号 w650kjmb-0c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你图纸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啊 拆了看还短路不

大哥   问题找到了   就是这芯片短路了     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5602芯片可以代用的,可以试试

没意义了     板子拿走了      不过还是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