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判断喇叭好坏

楼主(2017-09-11):
很多大神应该知道的就跳过吧,对于小白可能有点会有点用

示波器接芯片输出端,或者直接接喇叭的引起接口端。然后播放音乐,如果发现有跳跃的波形,说明声卡芯片是OK的,喇叭坏。反之就是芯片坏。

USB接口判断也同样道理。

补充内容 (2017-10-25 14:01):
这个贴子发出来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多一种测试方法而已,本意并不是让各位非要去用示波器测量。我也知道万用表测量阻值就行。各位大神就不要再喷了。我知道各位的技术都是杠杠滴,就当我没有发过此贴吧。

网友A:
喇叭好坏直接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得出来了,哪里要示波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喇叭好坏直接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得出来了,哪里要示波器。

对啊 示波器直观点,能迅速判断出芯片问题还是喇叭问题

网友:
万用表测阻值就行了,大概4欧左右

网友:
示波器运用的不错哦

网友:
用万能表打阻值应该也能测试出来懒吧好不好用把

网友B:
喇叭好坏直接用万用表测阻值就能测试出来

网友:
现实中的故障一般都不会这么简单的吧!最重要还是 重原理入手,喇叭就是线圈驱动音盆发声 直接可以用万用表就能测的!所以工具只是辅助设备 要有干活才行!

网友:
那 示 波器 要怎 样设置呢 高手 请教下

网友:
看波形够简单直观,省时间,真的维修需要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喇叭好坏直接用万用表测阻值就能测试出来

也不一定,前几天人家拿来个百拾元的无线耳机,测量右喇叭有阻值的,但是就是不出声音,后来示波器一打,有波形跳,直接让它购买了个喇叭回来换上后,声音OK了  所以用万用表测量不一定是正确的,而用示波器判断很直观

网友:
应该这样说。,,,有台笔记本不出音驱动排除,功放排除,用示波器测声卡输出端波形规整循环跳跃,喇叭坏,,,那请问usb接口判断出自哪个故障???不认???还是短路对地》???

网友:
这也是一个好方法

网友:
   还不会用个示波器    买回来放着吃灰

网友:
我还不会用个示波器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声卡输出端波形规整循环跳跃,喇叭坏,,,那请问usb接口判断出自哪个故障???不认???还是短路对地》???

网友:
示波器抓主板供电,信号相当直观明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喇叭好坏直接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得出来了,哪里要示波器。

这个喇叭开路的可以量出来,要是短路的就量不出来了,短路严重的喇叭是不响的,阻值又小不好量。

网友:
很好,很实用也很好用,非常感谢

网友:
杀鸡焉用牛刀,直接用万用表不就可以了

网友:
喇叭一般是4欧和8欧的,直接量下阻值。。。开路的就是坏了!哪还需要示波器?

网友:
这个手机维修上用的多

网友:
基本上都是用万用表,这个还真用的少啊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多了一种方法。支持楼主,,,,,

网友:
这个可以啊

网友:
这个算水贴吗,哈哈

网友:
好,知道有这个测试方法,没弄过,下次碰上了试试

网友:
usb接口咋判断呢。不插U盘也没波形哈

网友:
用表量喇叭。多直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玩音响都知道,汽车喇叭用的一般是4欧,家用喇叭一般是8欧。
喇叭主要看功放,汽车功放小,用4欧。家用功放大,用8欧。
高音喇叭4欧,6欧,8欧,中低音喇叭一般是8欧,平常就几个阻值,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示波器直观一些,可以直接判断是解码芯片输出与否

网友:
USB接口一般测对地阻值吧。示波器怎么测?打波形?

网友:
看主题不如看评论来得更精彩些

网友:
这么好用呀,下次也得弄个用用呀

网友:
看贴记得回复是好习惯呵呵。小白我还不知道怎么用万能表测呢 落后多了。

网友(2017-10-20):
示波器可是我不会看波形的 亲 有教材吗

网友:
这个问题,示波器是最准确,一般万用表也能判断出来!

网友:
实用啊 感谢楼主了!!!!!!~~

网友:
一般都是直接用二极管档量喇叭,能叫一般都是好的

网友:
还是不大会用示波器买回来都快放坏了!

网友:
喇叭好坏直接用万用表都能量出来

网友:
带个耳机 轻松搞定 比示波器好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顺便还能听听音乐

网友:
这玩意用示波器这不是小题大作吗,朋友,一个万用表直接就搞定了

网友:
感觉还没有直接焊接上一个喇叭试省事。

网友:
这个  一般  都  是换 喇叭  试

网友:
两陀锡换个专门测试的喇叭,也是很直观的啊。。

网友:
啊?还有这种操作。厉害 厉害 学习了

网友:
还是有示波器比较方便

网友:
就这种还用示波器?大刀杀牛,搞个小喇叭安上去就知道了

网友:
示波器都用得出神入化了,小问题大毛病一刀见血

网友:
我能说说吗
测喇叭用指针表,欧姆档,X1,
听到轻微的滋滋声,说明喇叭可以出声,
但是不能证明喇叭有没有杂音,
数字万用表测的阻抗,也不能证明喇叭能出声。
当然,用示波器辅助也可以来调试音质的。
好了,就说这些吧!

网友:
其实简单方法太多了用示波器有点麻烦一个小电池既可以轻松测试

网友:
修过一个东芝外放有声音,耳机没声音的,也是用示波器对比好的机器修出来的.那个声音的波形真心看不懂.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声卡输出端波形规整循环跳跃,喇叭坏

网友:
厉害了,我要是有这技术就好了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