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

楼主(2017-09-11):
我有台显示器,开关电原输出电压波动,后级也没有短路,现在不知道怎么查,求电源高手指点

网友:
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检查主功率mosfet驱动部分是否正常。如果方便,换掉驱动芯片。

网友:
我维修这种电源时,首先带假负载测试一下确定故障点,然后再检查芯片外围的分立元件、IC。

网友:
换电源管理芯片,八角的 ,六角的,光耦,等!!!

网友:
把开关管附近的一个小电解电容换掉试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