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赛车版HD7750-FMLII-1GD5不显示各个电压都低

楼主(2017-09-11):
华硕赛车版HD7750-FMLII-1GD5不显示,测量各个电压值都低,1.5V 0.9V 3.1V,会是哪里的问题,电源管理芯片是UP1631P,也找不了资料。求指点。

网友:
系学习了                   以后会注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网友A:
找个显卡bios刷一下  显卡后面 有bios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显卡bios刷一下  显卡后面 有bios的

找不到BIOS文件,网上不一样的版本不知道能刷不能。。

网友:
没有图纸是没办法修了,除非问题明显不然实在是不好修。

网友:
不显示的问题很多,你测量下核心,显存,GPU_1P8,GPU_1P1这4个供电分别是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