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笔记本充不了电 版号MBX-218

楼主(2017-09-11):
版号MBX-218 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修了3台了   都是换PQ5这个管子好的

网友:
不错啊,小伙 一天修三台都是通病

网友A:
多谢分享,多次验证的话就可以说是通病。

网友B:
多谢分享,加分鼓励一下,多次验证的话就可以说是通病。

网友:
学习了,有通病的机子以后遇到就可以秒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谢分享,多次验证的话就可以说是通病。

机器修的砸  有时连续来索尼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谢分享,多次验证的话就可以说是通病。

是的

网友:
有图纸吗,标明一下管子作用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谢分享,加分鼓励一下,多次验证的话就可以说是通病。

嗯嗯   都是老机器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有这种通病,捡钱的机器,不错

网友C:
管子是哪里的充电电路上面的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好来个图分析一下

网友:
這個板號具體是上什麼機子?  沒什麼印象.

网友D:
不错,同一个故障,就是通病,下次遇到试试,谢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错,同一个故障,就是通病,下次遇到试试,谢谢楼主

不客气啊    记得加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管子是哪里的充电电路上面的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好来个图分析一下

你搜一下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