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 S19B300NW 变态问题

楼主(2017-09-11):
三星 S19B300NW  刚开始接到的时候是屏幕两下就暗屏了。怀疑是灯管,但手上又没有灯管, LG 的也会有这问题,刷bios会好。 于是就下了个刷,刷后彻底不通电了**此处很多脏话**  在刷会原机也一样,只有待机,我保证百分百没动到别的地方,没掉一颗电阻。bios芯片周边啥都没有,怎么可能会弄到,在淘宝买了刷也不行,对屏型号下的刷也不行,第一次碰到这种二货显示器,
   有人说接上VGA信号线会显示,试试了也不行, 有没同行遇见过类似问题, 一起讨论下,,,

网友:
检查下屏显没断路吧,直接换驱动板吧,再修不划算。

网友:
感觉不是程序问题就是刷写程序动了别的地方,建议你换驱动板吧,不贵

网友:
原机的数据你没有保存下来?把原机备份的刷回去看看,你那个问题应该不关数据的事

网友:
这个是LED 背光的,没查背光电路就盲目的刷数据不可取。检测一下待机电路和芯片外围。

网友:
换驱动板吧。太麻烦了。更不划算

网友A:
换了个新驱动板,开 了不到半个钟。刚换的驱动板也坏了,

网友:
这个要是灯的问题吧   你找个扳替代 吧

网友:
还有其他问题没查清楚,细心检查多次咯!

网友:
没遇到过 没必要纠结直接换板

网友:
电源板电压正常,逻辑电路也没短路,新换的驱动板怎么会坏呢,真的运气这么差,新的驱动板质量有问题。

网友:
还是直接换板吧原装的也很便宜,网上有卖通用改装的更便宜开机三星页面,按键都可以正常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个新驱动板,开 了不到半个钟。刚换的驱动板也坏了,

不是电源有毛病吧,电压高?不稳定,上一个,烧一个》?

网友:
有可能你取的时候温度高把bios芯片吹坏了

网友:
BIOS块坏了,而且驱动板还调芯片的型号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  这些东西很难说

网友:
你这个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   换个电源板吧

网友:
显示器的变压器有问题吧,量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

网友:
换驱动板要对下屏,屏不一样也好易容烧坏灯条的。

网友:
换个BIOS芯片试试

网友(2017-10-31):
}是我直接换驱动板 .

网友:
换板吧,不要在显示器上面浪费时间了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