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200一体机暗屏维修

楼主(2017-09-11):
型号:联想C200 故障:暗屏

            经测试  灯管坏一根  高压坏  (通病来着一坏都是这两个一起)
          准备好工具  换灯管 改高压  开搞

          背光都黄了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  亮机图

网友:
修多了 都不用看了 拆机直接就是干

网友:
一般都是灯管,高压的保险坏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高压功率很大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改成 LED 的了 ,快不返修呀

网友:
这个就是跟修显示起一样额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遇到灯管坏的 高压坏的 还没遇到同时坏的

网友:
LCD的机子越来越少了。恭喜楼主200到手。

网友:
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,爱拼才会赢两分 积累经验

网友:
正好我也遇到,谢谢楼主分享了!!!

网友:
这个工作需要细心,没有细心得话,就要赔钱了

网友:
直接改装LED啊,亮度高,收钱也多啊。

网友:
是2灯还是4灯,如果是4灯的,反正要换高压条,直接换成2灯的,就不用换灯管了

网友A:
学习了,感谢楼主分享,我今天也碰到一台,看你的贴修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感谢楼主分享,我今天也碰到一台,看你的贴修好的

你这水 灌得  我无言以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