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A不开机故障

楼主(2017-09-11):
联想E49A不开机故障  客户说电脑偶尔能开机,但我拿回来看了下,内存条重新插拔下就Ok,然后重启第二次开机就点不亮,我又把内存条重新插拔下又可以开机,重启下又点不亮,如此反复。。求大神指导,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内存,CPU 我都换过 故障依旧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BIOS程序问题,刷一个应该能解决

网友:
查查内存工作条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       可以在重启的时候查查条件啊

网友:
内存换过了吗?不亮的时候有供电吗

网友:
量量内存供电。不亮的时候有供电吗

网友:
E49  直接刷BIOS 基本上都可以好

网友:
把内存条重新插拔下又可以开机.......

网友:
刷bios 直接解决 你是没金币了吧

网友:
这个机子型号好像BIOS的情况要多一点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6个脚位的管子易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先刷bios  再 查供电吧 内存供电不稳

网友:
这种情况 如果是我就直接刷BIOS 直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