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P不能拍照,打不开闪光灯,没摄像供电1.2V和2.85V,

楼主(2017-09-11):
摄像座子阻值都正常,1.2V触发就有,测量没有,借了一个1.2V的,开机打开摄像头测量也没有2.8V,打算再借一个3V给它。6SP的摄像头没有货,所有没换摄像头试。
摄像头

网友:
感觉来回拉电并不好,还是好好分析原理,找到根源

网友:
新人请问楼主,这两路供电是不是要打开摄像头才能测到?

网友:
摄像头坏了..也是这样现象的...你换个试一下....

网友:
一般修任何功能故障都要先换外配的。先修板最后 发现外配问题。板就白受罪了

网友:
摄像头那个电是一直有的还是开启摄像头才有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