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01 硒鼓打印效果奇怪现象。。

楼主(2017-09-11):
如题:打印出来有这些不规则黑斑。。
换鼓芯,换充电辊,效果一样。。

一般这种黑斑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
网友A:
加热组件上面看下是不是粘粉了.一般都是这里的问题

网友:
坏了直接换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热组件上面看下是不是粘粉了.一般都是这里的问题

换其他硒鼓没有问题。。就是这个硒鼓有问题。。

网友B:
平时都会直接换新的。。不过这个鼓看着很新,所以想修修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平时都会直接换新的。。不过这个鼓看着很新,所以想修修。。

2x一个  你还想修  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x一个  你还想修   ?

为的就是经验而已。。最主要是想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。2X应该买不到吧。。

网友:
一般是由你的鼓单元造成的,,。

网友:
硒鼓便宜的一毛  硒鼓便宜的一毛   硒鼓便宜的一毛  硒鼓便宜的一毛  硒鼓便宜的一毛

网友D:
硒鼓坏了,检查鼓芯里面,换硒鼓吧,又不贵,下次安装鼓芯的时候注意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硒鼓坏了,检查鼓芯里面,换硒鼓吧,又不贵,下次安装鼓芯的时候注意点

换了鼓芯还是有。。最后重新清理与充电辊链接的零件好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