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,版号LA46 DIS MB 09911-1M

楼主(2017-09-11):
联想B460,版号LA46 DIS MB 09911-1M,自动上电0.97A跳到0.93A左右,然后掉电,接着又自动上电到0.97A跳回0.93A左右,又掉电!反复这样。,!!求大神们指点一二,或者是论坛有没有可以亮机的BIOS啊,

网友A:
论坛应该有这个BIOS,可以先下来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应该有这个BIOS,可以先下来刷

发现EC BIOS原芯片无法刷固件,更换了EC BIOS 128K,刷了故障依旧,不知道是论坛里BIOS问题还是主板本身还有其他故障!1

网友:
你从论坛里下个南桥BIOS再刷试试    。

网友B:
重点还是要查cpu供电的铁皮mos管,最好都换掉

网友C:
这个是绝对好的 我亲自试验过的 好的我才保留起来的 你试试吧

B460 V460 独显09911-1M 绝对OK.rar

网友:
已更换,故障依旧!,全部换了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点还是要查cpu供电的铁皮mos管,最好都换掉

刚才已经全部更换了,故障依旧!!!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绝对好的 我亲自试验过的 好的我才保留起来的 你试试吧

刷完一个样!!晕了。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刷完一个样!!晕了。!!!!!!!!!

说明你那个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了 查条件吧

网友E:
换cpu供电的mos管试试,感觉还是那边不良!

网友:
好友查查复位,这个机器的复位没有也是这个现象

网友:
你拆了BIOS看看还掉不掉电呀。一般掉电都是电没出来完

网友F:
这种故障不像是BIOS问题,B460先解决CPU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故障不像是BIOS问题,B460先解决CPU供电

CPU供电正常,0.79V和0.81V,以及核显的1.05V都出来了,CPU的铁壳子上下管全部更换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cpu供电的mos管试试,感觉还是那边不良!

CPU电压,一组0.79V,一组0.81V,核显1.05V,除了1.05V的上下管未换。,!那两组铁壳子的管子都换了

网友G:
pu5还是啥的那个,型号是5913的,那个电压对吗,记得那个也是容易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pu5还是啥的那个,型号是5913的,那个电压对吗,记得那个也是容易坏的

哥,你说的在图纸上怎么搜不到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