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SD不加电维修

楼主(2017-09-11):
      华硕 板号K43SD REV4.1    不加电,指示灯不亮,电流0.03,查EC基本工作供电复位正常,ACIN_OC#  ,   VSUS_ON  ,   SUS_PWRGD正常。
按开关RAMRST无输出,问题锁定EC方面问题,刷BIOS无果。目测无明显异常。觉得EC可能坏了,换之前还是好好查查。BIOS芯片对地阻值无明显
异常,就顺便跑一下BIOS芯片到PCH和EC之间的电路,发现EC103脚与U2801 BIOS芯片不通,应该阻值很小才正常。参考点位图确定断线了。飞线,
开机,正常上电。

网友:
跑一下BIOS芯片到PCH和EC之间的电路

网友:
华硕的垃圾也不好修............

网友A:
有没有找到是什么地方断线呢?进水腐蚀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找到是什么地方断线呢?进水腐蚀的吗?

图1红色箭头位置断线,应该是腐蚀

网友:
又是通病嘛

网友:
要是有点位,再有时序图就比较容易修了

网友:
为什么充值充不了?????,,,,

网友:
很少有观察过这个事情,厉害了。。。

网友:
速度不错 这么快就找到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