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5硬解ID序列号问题

楼主(2017-09-11):
iPad5硬解ID的序列号是随便改一个还是必须要ipad5无ID的序列号写进去
序列号

网友:
前提你要有个 写硬盘的序列号的机器

网友:
不然就去市場找人藉機氣吧 不然沒法用˙啊

网友:
以前是可以随便改一个进去的。现在应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必须要ipad5无ID的序列号写进去,可以先上网查一个无ID序列号

网友:
qumoqu去某宝买吧,多的很呀 很便宜的

网友:
你找一个软件查一下,无锁的随便号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你的生日QQ电话都可以

网友:
随便都可以,刚解过,。

网友:
如果 那个序列号 被原机主 锁了怎么办

网友:
好像是说在中间更改一些字母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