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S进水维修一例----关键字 I2C总线 指纹

楼主(2017-09-11):
6S进水维修
拆机清洗,
插电漏电20MA
进水范围不大,
拆掉显示IC U4000,不漏电了。
插电开机,
电流80---100----80-----5,反复掉电重启。

这个电流故障范围还是挺广,
先从有进水腐蚀的地方查起,
打显示IC U4000阻值,
I2C0  SDASCL阻值300多,正常。
通电测量电压,SDA1.8VSCL 0.5V
不说了,就是它了。
剪开屏蔽罩,
R0900一捅就掉了,

换过后OK

通电可以开机了,
测试功能发现按压指纹不识别,
测试发现指纹16V没有,
目测指纹升压电感L4040有腐蚀痕迹,

但是测量没有开路,两端在线阻值也正常。
直接换掉L4040
OK

1:总线上拉不能光量阻值,上拉回路如果开路,不会影响阻值。

2:升、降压回路的电感属于储能原件,不开路并不代表没有坏。

网友:
老司机修机又快又直接,指纹不能识别一般是指纹升压出问题了

网友:
好清晰的思路啊,绝对的老司机

网友:
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网友:
总结的到位。

网友:
1:总线上拉不能光量阻值,上拉回路如果开路,不会影响阻值。

2:升、降压回路的电感属于储能原件,不开路并不代表没有坏。
感谢分享~

网友:
楼主说得对,我一般都不测阻值。没电压老是王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