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370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9-11):
A1370不触发维修,待机0.02.按时序图查找故障,查到11发现故障点PM_SLP_S5_L低电平,说明南桥没有工作,查南桥工作条件发现PCH_SRTCRST_L电压1.6V不正常,测量R1802一头3.3V一头1.6V,用镊子铲掉C1802后电压恢复3.3V触发上电故障排除。

A1370 K78 820-3024-B.rar

网友:
电路图一点看不懂   电路图好复杂啊,,,,,,,,,

网友:
学习了 很好  很好 给你点赞............

网友:
还是有点位和图纸的主板好修些,故障细心查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修的快啊

网友A:
这个机器修好了收500没有问题吧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修好了收500没有问题吧.................

同行的报价很低,说出来怕被骂...

网友:
同行再低 价格也要几百啊  不然怎么火

网友:
修复得很漂亮呀

网友:
苹果本来就不好修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容漏电

网友:
资料收藏需要 谢谢楼主    加分

网友:
苹果貌似不少电容容易短路,我遇到2-3台都是电容短路

网友:
电路问题学习了.

网友:
这个修得溜 加分鼓励.权限不够 只能加一分啦

网友:
学习了 ,楼主苹果笔记本维修的这么快理论实践都很扎实呀

网友:
RTc电路出问题,引起不触发。又是电容。

网友:
楼主最好还是安一个电容上去。人家这是RC延时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