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40

楼主(2017-09-11):
今天接了一台联想E440拿来是可以触发  但是不跑码不知道什么问题
想发一个帖子  请大神说一说是什么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发图片了啊

网友:
rtc电路问题吧    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

网友:
这跟没说是一样的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什么都不说。。没法给你分析哦。。

网友:
你这等级都不可以发图呀。维修技术员了都。

网友:
e440  刷了bios  后 还是不跑就换板吧   10块 有8块南桥坏

网友:
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,爱拼才会赢两分 积累经验

网友:
查查复位,内存有没有过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放电,刷BIOS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刷BIOS看看,在不行就查时钟,复位

网友:
这个机器南桥是通病哇,应该是南桥问题,但是不太好换,黑胶

网友:
先更换内存测试,不行刷个BIOS!!!!!!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介绍,什么都不说。。怎么给你分析啊

网友:
什么都不说了,无语了吗         ;立刻就好

网友:
可以看看我发的贴子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04315-1-1.html

网友:
您的当前金币为0个,平时在普通用户区-金币区 版块多活跃发帖回帖可增加金币

网友:
说的太笼统了吧   这怎么会知道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