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14-5445无待机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9-11):
机型:DELL 14-5445
版号:LA-B651P

故障:不触发
维修:待机电流0.001 保护隔离已过 3,5V待机没有
           测量PU100各个脚位

   12pin  vin  19V    。19pin VLK  0V
   3pin和13pin分别为3,5V线性电压 都为0V
   测其对地值  VREG3 200多  VREG5  000
  5V 线性电压短路 搜索了一下 就接了个滤波电容 没去别的地方
直接拔掉 PU100 值就没有短路了

换掉直接亮机

网友:
擦   这么快就修好了

网友A:
是进水了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进水了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没有进水  正常损坏

网友:
这个高度几成的也不好修呀0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老司机666 技术不错、     加分

网友:
比较常见的问题,一般这短路芯片会发烫吧

网友:
    51285    这机器经常坏   修了很多次了

网友:
这问题哟,呵呵

网友:
略叼!一看就是老司机!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这个芯片最爱坏了

网友:
好快的  牛逼了  还好不是板成

网友(2018-03-02):
线性短路是吗?

网友:
老司机啊,这技术牛逼!!!!!

网友:
简单粗暴牛啊 棒棒棒啊 棒棒棒啊 棒棒棒

网友(2018-06-10):
电容用不用一起更换了~~~~~

网友:
块 准 狠,我会查图纸,干电容,在干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