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P15G开机一段时间掉电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7-09-11):
戴尔P15G开机一段时间掉电求大神帮忙  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掉电   是供电芯片有问题还是其他

网友:
先确定好具体掉电时间。是不是半小时

网友:
还可以装某大师看看, 温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温度高就搞散热,不高就GAN,不BIOS

网友:
清洁 温度有没有问题     再看其他的

网友:
温度高就搞散热,确认散热没问题先

网友:
温度高就搞散热,确认散热没问题了 再修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