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2521板子烧穿修复记

楼主(2017-09-11):
机型:2521,板号LA-9014P,独显
故障:大短,
检修:拆,发现主板烧穿,位于读卡器接口下方。
      幸亏烧穿的地方没有什么线路,清理挖掉碳化的地方。短路排除
      开机电流0.6不变,PCH发烫, CPU供电没有。
      换PCH,开机电流0.28. CPU供电还没有。
      查供电,VCCP的EN没有,一路往前查,最后确定是3VS断线,导致PG转EN信号中断, 只能飞线,根据图纸找到3VS的最近焊点飞线,OK
      声卡烧了一个洞,型号ALC3221,直接找到料板拆了一片ALC3223代换,OK
      无线网卡也烧了,换!
收费:XXX

网友:
收了多少钱呀,说下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