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P15G开机一段时间掉电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7-09-11):
戴尔P15G开机一段时间掉电求大神帮忙  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掉电   是供电芯片有问题还是其他

网友:
先查散热问题。这基本可以断定是散热的问题……

网友:
查查温控,刷个Bios试试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10-11):
先看看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,最看看IO有没有空焊

网友:
这就先查散热问题,如果排除了散热问题造成的自动关机、再查下温度检测电路,和主板各大供电是否稳定,我就碰到过CPU供电不稳定造成的自动掉电,不过是开机一分钟就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