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700自动重启

楼主(2017-09-11):
接到客户的东芝L700本本说会自动重启,看机器东芝的老毛病了。跟客户商量好开始拆机。果然NEC大电容,旁边有空位可以补电容,心想补几个电容应该就行了吧。补了三个330,开测,还是会,尴尬了。想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,找了个BIOS刷了,测机还是会,又尴尬。看来还是得把这个大电容搞掉了,直接撬开又补了两个330.测机。成了。看来还是不能偷懒侥幸啊。

本人小白一名,只修的了些简单的问题,发帖有些没意义。不过为了认证还请多多关照···

网友:
写的还可以。。。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收藏。。以后用的上

网友A:
补两个太少了吧?一般我们470都是补3个,记得原机图纸这个电容值是1200的。

网友B:
补两个电容太少了,估计温度高了反复重启。

网友:
。学习了,这个是很多机器的通病了,,,,

网友:
我一般是,330,上三个,470就2个,220,4个

网友:
发错区了吧。 这个是软件区

网友:
从来没有返修过,4个470浪费呀。。

网友:
同感呀,这了认证。为了金币,为了维修……。

网友:
以前都是bga  后来掌握方法可以手动拆掉 很简单

网友:
不过上3个470感觉可能靠谱写吧掉电

网友:
这种机器通病都是秒杀的机器,送钱的机器

网友:
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,爱拼才会赢两分 积累经验

网友:
大电容,换掉就好了,通痛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4738G通病都解决不了。。。转了几圈看你们解决好快

网友C:
哪里有空位可以不取NEC 补3个330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哪里有空位可以不取NEC 补3个330?

NEC周围有些有空位可以直接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补两个电容太少了,估计温度高了反复重启。

NEC拆了补了两个,周围还有三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两个太少了吧?一般我们470都是补3个,记得原机图纸这个电容值是1200的。

NEC拆了补了两个,周围还有三个

网友:
两个330太少了 至少也要4个 要不然会返修的

网友:
大电容是个好东西,  有它的情况下考虑它多数是不会错

网友:
4个330妥妥的,空间也刚刚差不多。

网友:
这电容不良了要直接拆了才行,直接拆了换稳定。

网友:
这个大电容通病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新手路过来学习了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新手路过了,来学习了了!!!!!!!!!!!!!

网友:
    厉害了哥。。 。。 。 。 通病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