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H61M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9-11):
上电测试,不触发,没有3.3V待机,查5V转3.3V待机芯片U52。。2脚3脚没有供电自然没有输出。。查+VCC5_SB来源,是由Q48 P沟道模式管转换过来的。查S级有5V, D级无供电,G级竟然也有5V,这就不对了正常情况应是G级为低导通,查G级由SLP_LAN,SYSVSB_OFF控制,查SYSVSB_OFF为低正常,SLP_LAN为高不对
当我查到Q57 Q55的时候发现问题+3VSB_LAN只有1.8V,我在这里犯了毛病,如果我先量开机针就会发现问题而不会浪费大量的时间。。。。。
我又反过来查开机针PWRSW+是由+3VSB_LAN供电过来的,往后查+3VSB_LAN是由U31经5V转换成的,量供电 开启正常,但是输出只有1.8V。心中一喜应该是管子有问题。换掉还是老样子,没法老老实实查吧,发现U31的7脚FB反馈不正常1点多V,量他的两个电阻

发现R323阻值不对,竟然变小了。我也是蒙了没法抱着试试的态度换掉,反馈电压为0.8,+3VSB_LAN也为3.3V,开机针电压也正常了把去掉的零件焊回去,触发跑马亮机。
新手修机,由说错的地方还请指出来,有哪位高手帮忙指教下为什么那个R323阻值变小了?图纸我就不传了,迅维有

网友:
阻值变小的具体原因,没人能回答的上来。我们只要找到问题,更换掉就是了。为什么变小,光一个机器使用环境就足够说上大半天的道理。

网友:
往往不开机最容易容易忽略开机排针上的电压,

网友:
阻值 变小 不好说啊  问题很麻烦   可能跟元器件也有关系

网友:
电阻变质很常见,特别是华硕uSB口问题自动关机

网友:
谢谢各位指点,
那个板子到现在没听客有户说有问题,想来没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