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植好,请给个点赞

楼主(2017-09-11):
植这个U比较讲技巧,这个从板上拿下来是曲的是正常的,珠子我用的0.45刚刚好,钢网用直吹的一定会用镊子固好位一边慢风吹,温度自已把握好,抹油不能太多。

网友:
一次植好, 芯片没有变形, 看到这个CPU 头就大

网友:
看了就头疼  现在的本子越来越难搞了

网友:
这种的   不好治     成功率很低啊    植完能用吗?

网友:
神人级别的,我是不想碰这个,直接都交换了

网友:
听说这CPU容易爆锡短路啊,没搞过,老板也不让干!

网友:
        这种上黑胶的怎么除啊    是不是就拿不下来了

网友:
很好搞的这个

网友:
看到这个CPU 头就大  看了就头疼  现在的本子越来越难搞了

网友:
看着都头晕    怕

网友:
还好,万事小心就没有问题,我重植过

网友:
植过这种的 难度不是很大

网友:
别做上去弯的就行

网友:
楼主将会是维修界高手,俺还没植过这种

网友:
哎,搞了两次都失败了,一加热网就拱起来了,然后珠子跑得到处都是,桥一加热也变形,不单单是桥变形,这板子也薄,板子也变形,真是头大‘

网友A:
这种U坏得好多啊,碰到这种我直接不修了,买个U回来太贵了,

网友:
还没有弄过芯片的,感觉好难弄,一个一个放上去的吗?

网友B:
楼主这种U下面是有电容的钢网是平的  怎么做上去的

网友:
这个U装上去不会弯么

网友:
又一个搞CPU 的,  佩服佩服!!

网友:
手工不错,点个赞,CPU取下来是弯的,如何做才能植株时不跑锡珠,望LZ解惑

网友:
佩服。佩服,这种u不好搞吧,,,,

网友:
要是焊这种U见到高手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真正换这U的不多,因为成本高.
料板拆的有钢网,难度也不大

网友:
沒有看見照片啊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这个cpu不好植球,之前搞过,需要很长时间,多练习几次还能好些吧

网友:
搞上去  会好用不  返修之类的

网友:
这U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小吧

网友:
大神们都在玩这种U 我们小地方还没有加焊过一次这种U的

网友:
我 的天,至今遇见cpu短的就直接换板子啦。

网友D:
现在这个CPU除了虚焊的我们会重植 坏的一般都不弄了 买U不划算 又没好的拆 难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这个CPU除了虚焊的我们会重植 坏的一般都不弄了 买U不划算 又没好的拆 难受

只是在料板拆的植好备用而已,当然是不会买新的,肯定没必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正换这U的不多,因为成本高.
料板拆的有钢网,难度也不大

是的,只是拆料板植下来备用下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U坏得好多啊,碰到这种我直接不修了,买个U回来太贵了,

大部人都是这样的,肯定不会考虑换CPU,换板还快的

网友:
现在集成度这么高 ,把维修路都堵死一半,像这种u碰到好多芯片短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种U下面是有电容的钢网是平的  怎么做上去的

有一种钢网电容处凹下去的.

网友:
楼主厉害了,现在很少值球了。偶尔没活的时候才会植,忙起来没时间,直接换新的,还可以多报一点。。。嘿嘿

网友:
这个cpu不好植球,,楼主汗工也是了不起啊

网友:
这个U加焊成功率不是很高,重植也麻烦,换也贵,反正是不喜欢这东西

网友:
这种还没值过呢。。。据说板子和芯片都很容易变形。

网友:
楼主好手法啊 只求需要有耐心啊

网友:
这个必须加分了,这个CPU植好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好多这样的,基本都不修,买一个都是死贵

网友:
小钢网,我就没有用熟练过,还是喜欢用90*90

网友:
搞这种U的 确实佩服! 有耐心

网友:
这种长条U是如何保证它不变形的,板子也薄,哎,难弄啊

网友:
给楼主点赞,基本功超级扎实,植的球很漂亮

网友:
集成的CPU还没换过,看来以后搞这种U是趋势。楼主威武

网友:
还没有织过这个cpu

网友:
我也用手一个一个点过 重置一遍眼睛都是痛的

网友:
要搞死了这样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哈哈,碰到这样的,我直接放弃了,要么换板,看来我们都懒 了

网友:
厉害呀 CPU也能植好 厉害

网友:
呵呵 楼主指的不错呀 我联系过很多遍 都不是很成功是哪个

网友:
厉害,看起来跟新的一样,可以翻新了

网友:
写个详细的流程,分享下经验!

网友:
这个我曾一颗一颗点了几个钟头弄好过

网友:
值有铅的就可以

网友:
厉害了楼主,这种CPU植一次珠很是费劲啊,手法很可以,楼主666

网友:
新款的这种CPU坏了就不搞了,成本高,风险大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我搞过一次直接爆珠短路了。

网友:
要点时间。。。。现在没这耐心啦、。、

网友:
哇   我搞过一次 搞的我都头大了

网友:
我就想问问,下面的电容怎么处理。  有凹槽的钢网从来米见过

网友:
一寻思直球就头疼阿   麻烦死。。。累眼睛还 行业不好干阿

网友:
这种U很容易变形 ,所以一般不愿意去弄

网友:
这个CPU我植了好久           钢网会变形

网友:
现在值这个U还真有点难度,好多人做不好,楼主做得好了,也是老司机了啊   哈哈

网友:
好好  恭喜    我没几次成功的  看来我技术要加强啊

网友:
这种U,很爱坏,加焊也用不了多久,头疼,楼主是给客户换的U,还是拆下来重植

网友:
还没 做过 这种 CPU             1

网友:
这个的确要点个赞,挺麻烦的这种

网友:
这种芯片确实难弄 费眼睛啊!!!

网友:
这种U容易坏,又贵。我们一般是建议客户换板子

网友:
之前换过一次这种u,费了几个小时才弄好
1个多月就回来了,直接放弃

网友:
          经常搞  没那么难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