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NOTE2接入充电器无反应(不充电)

楼主(2017-09-11):
维修过程:
1、检查USB接口外观良好,测量USB_VBUS信号对地短路。
2、分析电路图,该信号是分两路,一路直接通往U600,另一路连接U602.
3、尝试摘下U602,再次测量TP702(USB_VBUS信号),对地值恢复正常,判断为U602本体故障,更换后修复。
维修总结:
1、高通平台手机,遇到可充电但电流小或者不充电,重点测量USB接口DP/DM信号对地阻值。
2、电越充越少或充电重启(无充电电流),测量VBATT_IDVBATT_THERM两信号阻值,测量充电通路(VBUS信号),异常维修相应电路。
注:充电慢、充不满电、电越充越少的故障一定要看充电电流。切勿公根据手机显示的状态判断。

网友:
牛B 那么难修都能修好  !66666

网友:
学习啦,初学者,以后常看看。。。。

网友A:
小米手机都能找到图纸吗,求问。除了这个问题没别的,感谢楼主的经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米手机都能找到图纸吗,求问。除了这个问题没别的,感谢楼主的经验。

有,框图较多,有的图纸不能外传,可以截取部分有需求可以跟帖。

网友:
楼主真是高手啊!:aiqian:以后请楼主都发些好资料哈

网友:
新手进来学习了,DP/DM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学习啦,初学者,以后要常看看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牛人太多   图纸都有  哥们我找图张难找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充电慢,越充越少,大部分都是尾插问题,先简单后复杂 ,先换尾插试试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台红米2刷机主板烧了,汗哒哒

网友:
请问下大神,USB接口DP/DM是什么?在哪测?

网友:
USB_VBUS信号是5V电压还是什么信号之类的

网友:
这边有台一样的   一会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