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M-D1没有CPU供电维修记录

楼主(2017-09-11):
机型:同 REV1.0
配置:IT8620E  双BIOS设计,但只有一个M_BIOS
故障:CPU供电没有,开机风扇一直转。
      CPU供电IC的EN信号1v有了,供电5V也正常,
      经查,是Q13转换的VCCSA供电没有,导致CPU供电没有产生。
      这个信号来自14脚的U1的8脚控制,而U1的输入脚10又受控于VTT_PWRGD,Q6、Q7是中间的信号转换管,Q7坏,导致
      VCCSA没有产生。

      直接短接Q7的DS脚,OK

网友A:
虽然看了下知道是VCCSA代理供电不出引起的CPU供电没有,不过无图,根本不清楚Q6,Q7,Q13长什么样子,根本联想不起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虽然看了下知道是VCCSA代理供电不出引起的CPU供电没有,不过无图,根本不清楚Q6,Q7,Q13长什么样子,根本联 ...

客户要的急,就没有拍照了。
不过有点位图和图纸,查起来就很方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客户要的急,就没有拍照了。
不过有点位图和图纸,查起来就很方便了。

话是如此,不过就本贴来看,因为没图,确实不太能联系起来,以后要是能配上图,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网友:
DS级电压有差阿,会不会不稳定阿,这样返修也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