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台式机主板CINM70I

楼主(2017-09-11):
联想台式机主板CINM70I,不接内存开机四声报警,加内存不报警,也不亮,测内存的电压,都有,0.75V,1.5V,236脚下3.3V,现刷过BIOS,加焊过桥,还是一样.有那位大师搞过,指点一下.

网友:
打值cpu假负载,打值内存假负载,打值smbus

网友:
既然内存过了,那就检查一下外设,有可能是卡代码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集成的CPU  上了内存不叫 估计是已经过来内存那块

网友:
策略下SMBUS总线,测量下168脚内存复位信号。

网友(2017-12-19):
我的机器和你的一样,不过内存,加焊cpu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