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v555u 进水无图 无从下手啊 大家遇到进水机都是怎么 ...
华硕v555u 进水无图 无从下手啊 大家遇到进水机都是怎么处理的 给点建议

楼主(2017-09-11):
EC 多个引脚腐蚀 EC 边上的小元件腐蚀到空脚 键盘接口也有腐蚀。水应该是从键盘那里漏下来的。公共端不短路 无3 5 v 板的其他地方完好 还有救吗
华硕

网友:
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,爱拼才会赢两分 积累经验

网友:
来自: 河南郑州
清洗一下,看短线部分,然后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慢慢研究呗,华硕的主板没图纸不太好修。

网友:
进水的无非就是断线 腐蚀 仔细检查

网友:
洗板水洗洗刷刷,慢慢一点一点刷,腐蚀严重的就换

网友:
看看师傅们是怎么修的,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华硕一般都是点位图 ,不好修

网友:
没有图纸怎么修啊,一般没有图纸只能靠经验和片图了

网友:
应该很多脚都被腐蚀了,慢慢换,拿放大镜

网友:
清理一下 看看有没有腐蚀短路的 然后查图纸 飞线 慢慢搞吧 挺麻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