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国产机听筒故障维修方案

楼主(2017-09-11):
听筒声小,重点检查听筒防尘网(有的手机防尘网上面还有一层防尘布)是否有异物堵塞现象,维修中堵塞现象较为多见。如果确定是主板故障,下面我们分析总结关于听筒声音小或无声的维修方案。
1)量测听筒是否正常,听筒的阻值一般为32Ω左右,如果电阻明显变小或变大,则需更换听筒。也可以用电源调到1.5V,触一下触点听筒有声音发出是正常的。
2)如果听筒正常,量测从音频解码器(CODEC)送出的两组信号CDC_EAR_M/ CDC_EAR_P的二极值(最好与相同主板对比量测,一般情况下是二极值1.134左右)。
3)如果量测线路中二极值异常,可以顺着CDCEAR_M/ CDC_EAR_P线路查找相关元器件,一般这两条线会通过电感再连接到CODEC,因此要检测连接电感是否正常。
4)如果电感正常,在有图纸的情况下量测COD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;如果没有图纸更换CODEC试试,维修中它的故障率较高。特别是听筒、耳机、外放的扬声器都没有声音,CODEC本体损坏可能性较大。
5)如果更换CODEC依然不能解决故障,排除CODEC工作条件正常外, 更换CPU。

网友:
牛B啊, 思路清晰支持一下666

网友:
可以,思路清晰,国产机的图纸难搞啊。

网友:
国产机不好搞,什么资料都没有,谢谢楼主的思路分享

网友:
太牛B了, 这思路清晰完美,必须赞一下6666666666

网友:
楼主的 图纸  还是真多  厉害了............

网友:
感谢分享,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。。。。

网友:
国产机的图纸难搞,分析起来是一大难度,感觉就是修修IC就不管了

网友:
看线路图会死我一大堆脑细胞,太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