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户送修的iphone5进水无显示、无背光,并且机子发热很厉害

楼主(2017-09-11):
故障现象:客户送修的iphone5进水无显示、无背光,并且机子发热很厉害
维修检测:拆机加电试机,发现不装屏的时候电流正常,装屏就大电流
维修步骤:装屏大电流,判断显示屏有一路供电可能短路了,分别测量1、3、5、7、9、11脚的阻值发现11脚短路了,这一路电压从电源IC U7出来到这个显示屏的座子J5,于是把电源IC以及旁路电容C94、C129、C350、C351、C353都用松香熏白,在C350一端加上电压,逐步调高电压过一会发热的东西就变色了,如果位置较窄,电源表的负极接地,正极夹住一个针加电,等一会C350变色,拆掉后阻值正常,装机试机OK

网友:
苹果5还有人愿意修,不知道楼主收他多少钱?

网友A:
这年头,5S都没什么人愿意修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年头,5S都没什么人愿意修了

前几天我们店里还有个姑娘家的亲戚捡个5S要硬解了,我说值得不值得,非花300多搞一下,哎,说实在的,再加个一百二百的直接可以收一下没动过的了,想不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几天我们店里还有个姑娘家的亲戚捡个5S要硬解了,我说值得不值得,非花300多搞一下,哎,说实在的,再 ...

这边二手的也就400多块钱,确实没啥意思了

网友:
苹果5 问题大的直接让客户换板就行了。

网友C(2017-10-12):
苹果5S四五百块就能收到个板正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苹果5S四五百块就能收到个板正的了

会搞就搞啊 有钱收就好

网友:
拆个电容的事,有一百来块都值得修,如果来个a10a11问题估计也没几个有把握修好,大问题利润高,但有多少人吃得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