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行来了一台C50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7-09-11):
C50还没修过这机器。电池拆下来测试,电流看着好像挡显卡了。
拆出来吃吹显卡。装上测试。咦,亮了啊
报价XXX。这个看了一下四周既然黑乎乎的一片。打胶了啊这是。这恶心的东芝也来玩这招了。既然刮不到胶就上BGA吧。
看到这些点。心拔凉拔凉的。放大镜认真看看新终于平静下来了。全部都是空点。再看看显卡,四周围全满的黑胶。毫无缝隙。。。拆这种通常然爆锡出来就可以翘显卡了,IBM的也是这样搞。掉点有时候避免不了。补补点就好了。但是这机器全部是空点
重植,没钢网,点了一个小时上BGA。搞定
同行有碰到的不用怕。直接干。没什么大问题的。维修至此结束

网友:
见到黑胶头疼,现在显卡贵,二手本子还便宜

网友:
显卡问题,不错不错

网友A:
像这种黑胶的只要是能用风枪吹亮的  我都是BGA温度低点加焊下

网友B:
一定要重植吗?直接上BGA 230 度停止一般都会好吧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像这种黑胶的只要是能用风枪吹亮的  我都是BGA温度低点加焊下

这样撑不住吧,是显卡问题的板子我基本都是重植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定要重植吗?直接上BGA 230 度停止一般都会好吧?

还没试过。每台都是重植的 。这个方法听说过。没试过

网友:
黑胶的却是不好搞,如果换显卡还好些,温度大一些,加焊就需要结合经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撑不住吧,是显卡问题的板子我基本都是重植的。

我这是          先把钱收了在、再说

网友:
这种小显卡换的多,可以用风枪加热试试,来判断是不是显卡问题

网友D:
这种黑胶的只要是能用风枪吹亮的  我都是BGA温度低点加焊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黑胶的只要是能用风枪吹亮的  我都是BGA温度低点加焊下

耐用不,都要保修一个月的,没过就心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