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278开机灰屏

楼主(2017-09-11):
苹果A1278开机灰屏   客户来的时候是开机不亮   换了南桥之后就开机灰屏   有开机当的声音   硬盘也换了试过   还是一样   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哪一年的A1278?难不成CPU也坏了?

网友:
是有光无字,会不会是屏背面屏线松了,?

网友:
屏的LVDS阻值打过没有 是否正常?

网友:
应该不会有两个问题,是不是还是南桥这边的问题。

网友:
建议你先排除一下屏,屏线,打一下接口数据

网友:
屏我在网上订了一块新的试过了  还是一样    屏线也测过   排除上半部分的问题   还是 主板

网友:
南桥不良或者没焊好。灰屏还是暗屏,能看见东西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