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进系统后暗屏,想不到的问题!

楼主(2017-09-11):
       一客户拿来一台g480,说一进系统就黑了,我开机试了下,可以进系统,没黑屏,我问客户黑屏时机子上有插什么东西吗,他说,除了插充电器,啥也没有。
我把充电器插上去,立马,机子就黑了(其实仔细看是暗屏),机子关掉,重新开,果然只要一进系统就暗屏,不进系统正常,单独用电池也是正常,只要插上充电器立马就会黑(进系统后)。看了下配置i5-3210m+gt610,这个显卡貌似不容易坏。

      把集显和独显驱动,都卸载了,也没用,最后换了个屏,问题一样,测屏高压电路,有20v和3.3v   正常的时候,有20v 和2个3.3v,这样看来是少了个3.3v控制电压,没敢试把2个3.3v接一起,没进系统之前正常(单用电池也正常),说明还是控制信号出问题,头大,这根本没法搞,为了不把问题扩大,装了个系统试了下,想不到竟然好了,奇葩机子,想不通呀!

网友A:
着问题是亮度调节的问题呀,插适配吧亮度调上去就OK了,它不进系统都OK硬件基本没毛病。这种问题我在苹果笔记本上遇到一大把。都是收几百搞的

网友:
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,爱拼才会赢两分 积累经验

网友:
正好我也遇到,谢谢楼主分享了!!!

网友:
以为是硬件问题呢,搞了半天是系统问题,我之前也遇到了一次,装WIN7的系统就暗屏,客户说把的机器搞坏了,让我赔钱,我说没有动你硬件,他就报警了,经过协商,我答应帮他修好,最后装XP系统正常了,哈哈,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重做系统。一般显卡有可能导致

网友:
显卡驱动的问题吗??好像华硕这个问题多点

网友:
有时候认为是大问题的结果是小东西出问题的,我遇到过键盘坏的,引起暗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着问题是亮度调节的问题呀,插适配吧亮度调上去就OK了,它不进系统都OK硬件基本没毛病。这种问题我在苹果笔 ...

不是亮度调节的问题,单用电池都是正常的,一插上充电器立马黑屏,调节也没用

网友:
还有这种奇葩的问题。呵呵。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