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41M 简单维修一例,不过内存

楼主(2017-09-11):
型号:天逸F41M 板号:LA-3571P REV:1.0 故障:不过内存
接到机器后插上可调电源,按开机,电流停在0.60不显示,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引起,拿出试机内存装上,结果一样。。。
拆机,拆开机器后仔细观查主板,没有维修过,这机器好多年没有维修过了。。。都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。。。上论坛逛了一遍
有说通病BIOS,有说电压引起的。。还有说北桥到内存之间断线的,迷糊了。。本着怎么容易怎么来的想法,拿起万用表,主板上
电压全量了一遍都有。。。加焊内存槽吧,不好加焊,那就先刷BIOS吧。。。再刷之前,没量主板COMS电池没有取下来,用镊子
短接2角,再次通电,机器顺利亮机。上个亮机图
。。

最后说下,遇到这种情况,大家可以先BIOS放电试试。。不行再刷

网友:
真够老款的,呵呵

网友:
我发现现在反而还有很多老机器拿来修,就今年遇到最多,往年很少,不知道啥原因?

网友:
F41M 真够老的,2-3年没见到了

网友A:
今年确实接到很多老机器在修,是不是真的钱不好赚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年确实接到很多老机器在修,是不是真的钱不好赚呀。

经济下滑,大家都不愿意换新机器,能修的客户基本上都修

网友:
刚修了一台一样的。0.6电流。刷BIOS不行后。加焊南桥OK了

网友:
这种老古董现在看见都不想修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这种毛病没想到涮BIOS也能好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