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华硕P5G41T-M LX V2

楼主(2017-09-11):
今天来块板子一上电有短路,cpu供电拿掉在上电一切正常,经测量mos管短路直接换掉,上电正常开始跑马发现不是每次都能跑马通过, 接着刷了个bios还是老样 就上台烤桥,凉了以后跑马正常.装机做系统一切正常.进去系统打开网页烤会送走,发现网卡驱动没装上没有本地连接,下了个驱动安装成功,看了下设备管理器还是叹号,怀疑系统问题直接上win7装好后还是有叹号 ,不会是烤桥时 网卡部分烤坏了吧 ,重启看了上电时网卡灯亮近系统 就熄灭可能是驱动不对,在设备管理器里也能看到有网卡的存在,特意去asus家下了驱动还是不行,拆掉加焊网卡芯片也不行,准备上pci网卡交差吧,想想也没动别的什么件,还是在刷下bios把 刷好试了还是不行 去论坛看看吧
看到这位的大神的观点,可以试下 直接找个同型号的板子下个bios芯片直接换上进系统 提示选择网络就知道好了
没去验证是不是MAC地址丢失就知道 bios有问题还是官方下的,受到教训希望大家少走弯路
提醒大家: bios有风险 刷机需谨慎!

网友:
确实华硕的刷BIOS是有这个问题的   所有刷华硕的都是先备份

网友:
就是刷不对BIOS引起的MAC地址丢失

网友:
华硕很多主板刷错BIOS容易引起MAC地址丢失

网友:
华硕不少前期主板刷了BIOS会导致MAC地址丢失。不过论坛上有华硕主板刷MAC的教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