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兴手机维修可调电源无电压输出维修

楼主(2017-09-11):
前几天,本人用的手机维修可调电源突然坏掉了,闲来无事才开看看,发下一个小小的mos管烧了,管子上标的是Y1的小管子,换了就好。

网友:
上图,不然这个贴子太水了

网友:
不是不上图上图有点困难,但应要求我这就上菜 更换的三级管(更正头贴说是mos管,是三极管不是mos管) 具体型号标注是Y1要(ss8050是npn型三极管)还有一个是标注的Y2(ss8550是ss8050的互补配套管子这个管子是pnp型三极管)另外这个是 来张近图 前两天帮朋友修了下安泰信可调 电压输出不稳 是可调老化问题更换就好,本人用的也是安泰信的,安泰信可调电源的可调出问题是不是通病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