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15-5559 版号LA-D071P 内屏不亮外界正常

楼主(2017-09-11):
同行拿来的说换屏 屏碎了一看是30PIN的屏拿了一屏换上不亮  用他原来的屏 装上也没反应机器只有HDMI接口找了个带HDMI的显示器外接正常内屏始终没反应 BIOS 刷了好几个 TB也买了个一样  是CPU直接发出EDP信号到屏的 用示波器AUX抓不出来   用万用表戳AUX  有3.3V 再换个屏戳电压有1.几V  EDP的信号都打了值没有无穷大的  外界亮机的机器不敢胡搞   只能求助论坛诸位大神了

网友A:
重点查桥的LVDS模块供电   这个电压缺少会引起内接不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查桥的LVDS模块供电   这个电压缺少会引起内接不显

                  这个   是直接输出EDP的

网友B:
EDP 屏,还没修到过啦?屏也没看到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DP 屏,还没修到过啦?屏也没看到过?

大哥啊 帮帮忙了啊 都尾随你好多个帖子了  求帮忙啊!!!

网友:
EDP信号直接由U输出,屏碎机有可能摔过,加焊U试试,反正来时也不亮吧

网友:
先放电,拿掉coos电池。我之前修一台戴尔。放电就好了,仅供参考:ku:

网友:
可能是CPU有问题,因为EDP是由CPU提供的,另外就是屏碎了,也应该可以亮的。

网友C:
查EDP供电了没,开启信号也要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EDP供电了没,开启信号也要查。

但是屏的供电转换开启信号也是U发出来的  这个有

网友:
加焊cpu试试看,摔过的机器cpu容易虚汗

网友D:
上次一个雷神的机子,也是换了好几张京东方屏都不亮,最后换了一张三星的屏才亮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上次一个雷神的机子,也是换了好几张京东方屏都不亮,最后换了一张三星的屏才亮。

以前原机是什么屏呀   换的京东方的屏上有反应吗

网友:
这问题也是蛋疼 碰到了也是瞎几把 乱搞

网友:
我的LA-C771P暗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以前原机是什么屏呀   换的京东方的屏上有反应吗

客户之前已经换过一张,原屏型号不知道,他换的拿张是京东方的,之前也能点亮。

网友:
刚修一个  下载试试!学习学习刚学修电脑

网友:
我的也类似同样的问题,主板拆下来用外界好着,这板子进水了

网友:
我的修好了,把CPU加热以下,把bios刷以下就好了

网友(2019-01-09):
EDP 是通过电容耦合的 ,没有阻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