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H81M-C/BM6AD/DP-MB REV1.00

楼主(2017-09-11):
不开机,待机电压正常,开机针电压3.3V,电源 绿线5V,就是不开机。 强制开机能亮。 IO型号:NC6779D。 求大神分析!
华硕

网友:
io到绿线看看断线没,pson信号是不是5v。

网友:
是有可以绿色线断 开机到IO也查

网友:
查下IO的PSON到绿线是否断线

网友:
你的强开能亮指的是能进BIOS能进系统吗?如果是的,那多半是IO的PSON到绿线断线,如果不是,仅仅是风扇转动,那就是不触发,查待机条件是否满足,开机电路是否存在问题。

网友:
是强制开机能亮, 绿色线没断线,连到一个S72的管子, 开机针正在找

网友:
开机针也没断线,

网友:
PSON断线 了,跑跑线,仔细看会有惊喜

网友:
找到了.在开机针那有个102排阻换了OK了。 谢谢大神们!

网友(2017-12-10):
asus的排阻问题最多 出名了的ASUS 不是102排阻就是722和822排阻

网友:
绿线到IO的之间断线了。中间有一个0欧电阻。12V接口旁边。你看是不是尘多腐蚀了?